logic添加PCB封装

楼主(2014-08-26):
    请问下楼主:我这也是按照贴子里面的步骤操作的,应用到所有此类型的元件;后面也确实是升级所有元件的类型了但是值也跟着变了呀!如UC2这里应用后值变成了0.1UF而实际上是1UF的呀!我必须把这文件关闭不保存后再打开他这值才变回原来的了,元件类型这些也都正确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在不关闭文件的情况下这值这些都是正确的呢?这原理图是方案公司给的,没有传库文件给我们!我们自己加元件类型。
新手请教,望楼主回复!

网友A:
    元件属性有问题,只能讲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属性有问题,只能讲这么多

    你好,像这种情况我要怎么操作呢?对于这一块我现在感觉很迷惑?
还望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B:
    不同值的元件在画原理图时最好不要用同样的元件复制得到,最好用不同类型的元件,因为你修改一个其它的也跟着修改了。如果你嫌麻烦的话,那就只有等转成PCB后,进入工程模式,替换元件PCB封装了,但这也不是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值的元件在画原理图时最好不要用同样的元件复制得到,最好用不同类型的元件,因为你修改一个其它的也跟 ...

    谢谢,就目前也只有这样了;
    因为这原理图是方案公司给的,有可能是复制的!

网友:
    我的原理图给电容添加PCB封装时   原理图中的电容的值都变成相同的值了104.不知道怎么解决,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B:
    我的能力也就止于此了,想不到其它的办法了,可能有其他的高手能解决。但我个人认为,不同的软件都有着它的优缺点,如果每一款软件都做到那么至善至美,那就不会有这么软件同时存在竞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能力也就止于此了,想不到其它的办法了,可能有其他的高手能解决。但我个人认为,不同的软件都有着它的 ...

    呵呵  师兄,你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