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频率270MHz跑不起来问题

楼主(2014-08-26):
在做DDR2遇到一个问题。DDR2在250MHz和260MHz的时候可以跑,但是到270MHz就跑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CB布线描述:DDR2数据和地址等长公差控制在160mil(+/-80mil)。
  在线等大家的回复,谢谢!

  带上文件

网友A:
把文件发上来 才能给你分析啊。 什么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发上来 才能给你分析啊。 什么都没有怎么分析呢。

文件已发上来了

网友:
你认为是PCB设计问题?还是FPGA之类的问题

网友(2014-12-02):
看了一下!都不行的啊

网友:
什么设计软件

网友(2015-01-17):
内存颗粒速度等级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