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楼主(2014-08-26):
    刚刚开始学习allegro16.3,电脑装了下显卡驱动,然后就直接打不开软件了,直接从开始菜单那里也打不开,总是出现如下提示:“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 (if applicable).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怎么办?大家帮帮小菜鸟!!!

楼主:
    忘了说了,软件重装了也不行,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
    看来都没怎么遇到过,我可真够幸运的

网友A:
    你这个是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的节奏....
要不然就清理注册表,所有包含 cadence, allegro ,capture这系列的项全删掉,然后再装.....
软件崩溃不好解决的,看懂他那英文啥意思不?让你升级到最新补丁,再不行去找他们客户支持.......就是扯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重装系统再重装软件的节奏....
    要不然就清理注册表,所有包含 cadence, allegro ,capture这系列的 ...

    已经重装了系统,又重装了软件,还是不行,提示语一样,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装了系统,又重装了软件,还是不行,提示语一样,怎么办

不知道咋办....既然是重装驱动了,那能还原驱动不,要不更新个最新驱动试试...
    再不然就给cadence打个最新补丁....

网友(2015-10-19):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呵呵,这个问题我刚解决!首先告诉你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你的*.brd板有错误,请在命令框里输入DB doctor并回车检查,更新完后错误就自动纠正了

网友:
    纠正一下.是在命令框里输入DBdoctor并回车,DB和doctor中间没空格

网友(2019-08-06):
    DBdoctor  问题依旧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