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的电感和电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26):
求解

网友(点评):
060封装的电感我没见过,我觉得L3,L6应该表示的是磁珠

网友:
    不太清楚,你要问啥?

网友:
    L3 和 L6 是預留器件(有可能是預留給 Bead),暫時用 0 歐姆電阻短路啦!

网友:
    預留位置設置為BEAD
    但是對生產來說
    如果用0歐姆可以通過驗證,就不需要多備一種料件生產
    算是節省生產成本的一種作法罷了

网友:
    二楼正解,就是一个预留位置,在板子上显示的是0欧姆电阻,其实插什么与PCB厂商无关,是给你自己回来插的,你可以插电阻电容电感或者跳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