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格点间距的快捷键

楼主(2014-08-26):
栅格点间距的快捷键,比如说按1表示5mil间距,2表示10mil间距?如何设置?

网友:
    录制设置格点

网友:
    先做个修改格点为5的Script,取名为grid5,放到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script目录下。
    然后修改ENV文件,输入指令:alias g5 replay grid5,存盘
    在命令栏输:g5,Script会自动执行,格点就会变成5,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