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spice参数仿真设置

楼主(2014-08-26):
问一下有没有做过参数仿真的,为什么我的这项是灰色,不能选择?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沒圖沒真相,不知道那兒是灰色的? 灰色的又是甚麼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沒真相,不知道那兒是灰色的? 灰色的又是甚麼項目?

不好意思,上传不了图片。在Simulation Setting对话框中,Analysis选项; Analysis type: 选择 DC Sweep,下面的Options 中的Parametric Sweep选项为灰色,不能勾选。

网友(2016-02-09):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
是这个吗?
[点这里查看]

网友(2016-04-01):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在和谐之前要将Tools/Pspice目录下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和谐完毕再拷贝回原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