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画DXF然后导板子里建复杂封装的?

楼主(2014-08-26):
有没有画DXF然后导板子里建复杂封装的?

网友:
有啊,而且这样画外形框也方便多了

网友:
具体怎么弄的?我在封装编辑器里面点"导放dxf"后,没有确键怎么回事,导不进啊,望指点
ps:dxf版本从2004一直降, 试了几版,都不行.

网友(2014-11-25):
    是不是你所画的图形不封闭,是否你所用软件只能识别多线段的dxf?

网友(2015-02-11):
    是做异形焊盘吗?导DXF后,把它转成shape就可以。

网友(2015-10-10):
    我试了可以导入啊

网友:
    不规则的都这么搞,pads的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