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多余I/O引脚

楼主(2014-08-26):
请问FPGA多余的I/O引脚引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引出的引脚的线都得等长吗?

网友(2014-12-01):
FPGA多余的普通IO口不用管,那些时钟,高速的IO口要上下拉处理。

网友:
多余的也就备用下  不一定用的到 而且即使用到 也不一定做什么用呢  就先引出来打个孔在那吧

网友(2014-08-28):
不要影响现有逻辑就好了。如果你是打算做成开发板,那就做一部分特别接口,一部分简单引出来就好了。

网友:
等长什么?你准备布线DDR2?DDR3?

你查查资料,看看微带线传输延时公式和带状线传输延时公式,有的资料我也看过,他们实验过绕线也会增加延时比如蛇形走线等。

假设一个FPR4线路板 走线外层延时是150ps/inch,也就是150ps/25.4mm,约6ps/mm。
1GHz的信号周期1ns=1000ps。
2GHz的信号周期500ps。

你自己算算看差个5mm就有30ps延时差别,这个30ps在1000ps,500ps的周期信号里面分别占3%和6%。
那些要中心对称的还是IC内部调节的我就不知道了。

数据无非被时钟边沿触发入IC内部,你要满足建立保持时间,你往这些方面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