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锂电池电源管理IC求助。谢谢

楼主(2014-08-26):
1.图中1.5A的68毫欧的电阻我应该选哪种电阻呢,是用1206的还是碳膜电阻。
2.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除发光二极管)谢谢

网友:
算功率啊,最大功率P=I*I*R=1.5*1.5*0.068=0.153W。
1206电阻的功率大概0.25W,大于上面计算的值,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根据实际使用环境可能会有点发热,搞个1210的封装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可选1N5822或SS34

网友:
根據 Vishay 的技術文檔,RSENSE金屬皮膜(Metal Film)電阻為首選,但這類電阻貼片式封裝稀少且貴,退而求其次建議選用碳膜(Carbon Film)電阻中的厚膜(Thick Film)電阻。

狗大,你和德信熟不?

网友:
skatecom︰狗大,你和德信熟不?

哈!熟到不行,前一陣子還和客服工程師一起吃飯。

代理商業務長得還可以!

网友:
这都被你描上了啊 哈哈

网友(点评):
美的事物人人都愛,純粹欣賞、不要動了歪念就好!^_^

网友A:
1.图中1.5A的68毫欧的电阻我应该选哪种电阻呢,是用1206的还是碳膜电阻。
1210 1% 就可以了。
2.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除发光二极管)谢谢
肖特基二极管,SS34(3A/40v ) 与你输入电压有关,输出电压过高,选择更高电压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再问一下,如果我要这个电路输出电流限制500MA,那么这个电阻应该改为多大合适,怎样算出来的。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中1.5A的68毫欧的电阻我应该选哪种电阻呢,是用1206的还是碳膜电阻。
1 ...

谢谢了,再问一下,如果我要这个电路输出电流限制500MA,那么这个电阻应该改为多大合适,怎样算出来的。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再问一下,如果我要这个电路输出电流限制500MA,那么这个电阻应该改为多大合适,怎样算出来的。 ...

EUP8209 充電電流(Charging Current)設定

网友(2014-11-08):
125R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