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飞机PCB图,这样画规范吗?

楼主(2014-08-27):
遥控飞机PCB图,这样画规范不?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去,还是99se的啊

网友A:
大致看过一遍,基本上还算可以,唯独器件参数要调整一下,不然距离不是很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过一遍,基本上还算可以,唯独器件参数要调整一下,不然距离不是很好,呵呵

器件参数?比如?

网友A:
比如接收部分C4,C5一定用NPO材质的元件,C9容量不可大于1NF,假如是40MHZ接收板,C3的容量在30PF以内才好,如果你的比例信号头码和数据码宽度相差不大,适当减小CD1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接收部分C4,C5一定用NPO材质的元件,C9容量不可大于1NF,假如是40MHZ接收板,C3的容量在30PF以内才好, ...

一般布线都是根据模块电路的最大电流布的。帮我评估无线接收这一模块电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