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怎么画两根蛇形线?

楼主(2014-08-27):
protel99SE怎么画两根蛇形线?

网友:
你说的是差分蛇吧,设置好两根线的安全间距规则,先手动画好其中一根线,另一根线则用鼠标靠着前一根画好的线走出来,然后稍微修改就成了

网友:
表示没有自动工具,只能自己一根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