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何用PROTEL99SE打开?

楼主(2014-08-27):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何用protel99SE打开?

网友A:
把文件保存成,4.0的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保存成,4.0的就可以打开了。

请教师傅如何设置才能用Track画时不经过焊盘中心从焊盘旁边画然后再填充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