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温控器

楼主(2014-08-27):
    各位兄弟姐妹,公司要新开发中央空调温控器,不知道PCB在layout上有什么特殊要求或者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这个就要看原理图设计师了,一般情况注意的 他会跟你说的。

网友B:
    连上就行。。。 不行在改板就是了。。。不可能一板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原理图设计师了,一般情况注意的 他会跟你说的。

硬件工程师也是第一次做,就是他要我上网找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就行。。。 不行在改板就是了。。。不可能一板成功的。。

这个公司老板老是想一次就OK,压力啊

网友:
    要是真能一板成功,板子就不用改板了。。那是目标吧。。了。

网友:
    有强电的话,电流和安全间距注意,  小信号集中精力提高信号完整性,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工程师也是第一次做,就是他要我上网找资料呀

    这个不是说第一次做就不知道。基本的还是懂的把。先按照最基本的来。做出样板,有问题就找原因,继续改。不可能说你一次就能搞定吧。最起码是新的,以前没做过,多搞几次不就熟了。   现在就按照或者网上资料和自己知道东西做起,不行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