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设置不同网络之间的间距规则

楼主(2014-08-27):
如题,,比如网络A,B,C。设置A,B之间1mil,,B,C之间3mil。要怎么设,,用过AD10,AD10的规则直接很方便的就可以设置,这里需要怎么设呢

网友:
先把A,B,C分别建一个net class,在spacing的net class-class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2015-07-10):
十年了  没研究透  cm

网友(2019-12-11):
    一个月了 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