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问题,焊盘上的过孔为什么不能显示?

楼主(2014-08-27):
如标题所示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吧,可以显示的

楼主:
    C:\Users\zxy\Desktop\HDMI定制\1234567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吧,可以显示的

请教了,那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我的我看到你的好像是可以显示,但是我的不能后显示,我是新手,我俩次截了图想发上去的,可是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了,那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我的我看到你的好像是可以显示,但是我的不能后显示,我是新手,我俩次截了 ...

    setup->design parameters
我习惯的两种设置,这个好像默认就是会显示的,我找了下各个地方的设置,好像没有什么情况能把pad里面的via不显示……是不是你的软件问题,毕竟现在很多破解版本存在很多问题……

楼主:
    setup->design parameters
    你好,我的是9.5的PADS,我好像就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