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教HyperLynx仿真时接插件的IBIS模型如何获取?

楼主(2014-08-28):
求教HyperLynx仿真时接插件的IBIS模型如何获取?

网友:
hi,你确定要获取“接插件”的IBIS模型吗?

楼主:
是的,我想知道HyperLynx仿真时,接插件这类元件的IBIS模型是如何建立的?如SATA接口,它的IBIS模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

网友:
一般接插件是没有IBIS模型的,接插件的模型大多是S 参数的。你可以从厂商的网站内下载或是从FAE处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