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工具

楼主(2014-08-28):
    几个小工具,共享下吧~

网友:
    能指定目录和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A:
    Q-Dir.exe这个咋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ir.exe这个咋用啊

直接打开就行了,然后选择中文简体,就能用了,设置里面自己可以去试一下,可以换各种窗口显示方式~

网友:
    Q-Dir.exe这个程式干啥用的啊,附个说明档呗

网友:
    Q-Dir.exe真没有见过这工具。不知有什么用途

网友:
    Q-Dir.exe简单的说就是把电脑桌面分成几个部分,非常适合多窗口切换

网友:
    不错,确实应该加个说明文档不然还真不知道是干嘛的

楼主:
    好吧,鉴于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是啥……我说明一下吧:
    1、Q-dir是分屏显示工具,可以同时打开很多文件夹的那种,做工程的肯定很有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对几个文件夹同时操作~
    2、是一个英制和公制的转换工具,就是mils和mm的转换~
    3、一个很小的截屏工具,如果你公司不能用QQ的话……

网友(2016-05-26):
    真的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