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V输入,输出18V 15A 以上的DC-DC有哪些?

楼主(2014-08-28):
40V输入,输出18V 15A 以上的DC-DC有哪些?  求推荐,  不要开关电源,不带变压器,

网友:
还有这样的DC-DC?应该只有控制器,外接mos

网友:
肯定只有控制器了
集成工艺能做270W的话,电脑电源早就小的一丢丢了

网友:
    用多相同步降压IC做凌特TI应该有相关方案。建议你做有变压器的正激有源嵌位架构。

网友:
    不要开关电源,不带变压器那你花高价买模块,除了没办法。

网友:
    电源模块一大把的

网友:
    可以用 可控硅

网友:
    现在除了电力电子,很少用可控硅。自我算算可控硅最高工作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