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信号线遇到FPC排插了,那么阻抗应如何算

楼主(2014-08-28):
1金币
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在实际设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信号线遇到FPC排插了,那么阻抗应如何算啊?举个例子,双面板1.2MM厚度的板。假如有个主板,有几根信号线,已在源端串了100R的电阻了但走到尽头了,这时要用FPC排插连接信号线到KB板了,通常是0.5MM间距的排插,那这时高速信号的阻抗应如何计算,还是100欧左右吗?这样有没有反射呢,会不会出现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应如何解决啊?很怕它干扰出来到时搞不掂就麻烦了!新手,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你信号有多重要,如果是关键信号,一般不建议你走在小板上这样没法保证阻抗,再者双面板本来就很难保证阻抗,所以你没必要纠结遇到FPC阻抗有没变化,接插件,接口等这些对信号肯定有阻抗不连续的,要看对信号影响有多大是否在系统容忍范围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信号有多重要,如果是关键信号,一般不建议你走在小板上这样没法保证阻抗,再者双面板本来就很难保证阻 ...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