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有时需要驱动IC驱动,有时只需一个IO口就可以驱动?

楼主(2014-08-29):
(图片)

网友A:
看管子,IO能驱动的就用IO,驱不动的就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管子,IO能驱动的就用IO,驱不动的就用IC。

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

这个应该是楼主你举例的吧。
你提出这个,那么你应该碰到了这个疑问。

附件可以去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楼主你举例的吧。
你提出这个,那么你应该碰到了这个疑问。

ok
1. mos管用作开关,使用三极管

2. 使用驱动IC导通mos管

为什么有的只需用三极管,有的需要驱动IC ?

网友C:
个人猜测是频率的问题,MOS管开关时,要对GS间寄生电容充电,频率到一定程度时,相当于GS瞬间短路,这时候G级要提供电流和放电的;用驱动IC也是为了提供和释放这个电流;UCC27324的主要参数也是+/-4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1. mos管用作开关,使用三极管

图1 就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直接开关MOS管用来开关电源,没什么速度上的要求,电流也相对较小。

图2,为什么使用驱动芯片来驱动IC,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速度,由于MOSFET的GS之间有电容的存在,如果使用图1的来驱动,每个周期都需要对电容进行充放电,如果你的PWM的频率比较高,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必须加大充放电电流,也就有了图腾的结构。
(2)你图2的电流应该是驱动电机之类的,电流比较大。也就需要GS之间的电压比较高使得管子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是频率的问题,MOS管开关时,要对GS间寄生电容充电,频率到一定程度时,相当于GS瞬间短路,这时候G ...

非常感谢!

网友D:
要求的驱动能力不同,即驱动电流不同

网友B:
哥笑了,不懂的可以去找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的驱动能力不同,即驱动电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笑了,不懂的可以去找度娘。

学习了!
还是找专家可靠!!

网友:
同意7#的看法,MOS管是否需要加专用的驱动主要看应用环境,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