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用键盘上下左右移动元件

楼主(2014-08-29):
大家有没有在cadence里用键盘上下左右来移动元件,用skill如何实现,上下左右移动和栅格点单位相同.

网友A:
可以使用ENV来设置
funckey Down  'ipick_to_gridunit 0 -1'
funckey Left  'ipick_to_gridunit -1'
funckey Right 'ipick_to_gridunit +1'
funckey Up    'ipick_to_gridunit 0 +1'

楼主:
移动元件的时候很不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ENV来设置
funckey Down  'ipick_to_gridunit 0 -1'
funckey Left  'ipick_to_gridunit -1'

移动元件的时候很不错.非常感谢. 本来想学一下CADANCE仿真的.但很多模型找不.板子也只能拿来打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ENV来设置
funckey Down  'ipick_to_gridunit 0 -1'
funckey Left  'ipick_to_gridunit -1'

15.7版本加入后提示

E- Command not found: ipick_to_gridunit 0 -1
版主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版本加入后提示

E- Command not found: ipick_to_gridunit 0 -1

我用的16.6的,你的版本我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2014-10-22):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ENV来设置
funckey Down  'ipick_to_gridunit 0 -1'
funckey Left  'ipick_to_gridunit -1'

不错,谢谢!

网友(2020-01-14):
我加上之后移动元件的时候,元件显示跳动状态,跳前一步又跳回去,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