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加强板,钢板怎么搞?

楼主(2014-08-29):
第一次设计FPC,要加加强板和钢板,加强板就是插头处的软材料,但是比FPC硬点,螺丝孔为知加钢板

我现在是在这两个区域都灌铜了,不知道加钢板是不是就是开窗,但是又不知道厚度怎么控制?还是要另外写说明给制版厂?

网友A:
    不是钢板的部分 ,你可以增加PI 材料  厚度大概是0.3MM
钢板部分 ,你需要安装机械控位置开控 便于散热
钢板的模具精度要求需保证你的实际产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钢板的部分 ,你可以增加PI 材料  厚度大概是0.3MM
    钢板部分 ,你需要安装机械控位置开控 便于散热
    ...

    那这个是做个说明给制版厂还是怎样呢?

网友B:
楼上说的,0.3MM补强板是没错的,
microusb 数据数!
    如何做不好的话,会影响USB数据传输的,好在你这个比较整个线比较短,电源和地的阻抗小,
    但还是要板厂做下90欧姆的阻抗,
    之前做过220mm的PFC线,结果影响传输,
    那个铜皮应该是要在soldermask层做块铜皮来实现吧,(露铜在这里处理应该是针对ESD,和EMC设计的,),铜的厚度还是要根据DP,DM的阻抗来计算,(至于用多少OZ让板厂帮忙搞定!)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0.3MM补强板是没错的,
    microusb 数据数!
如何做不好的话,会影响USB数据传输的,好在你这个比 ...

你说的是那个钢板么?那个是做固定用的,我灌铜在丝印层,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做成图片那种样子,应该要放在SOLDER MASKER 阻焊层上,要避开过孔和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图片那种样子,应该要放在SOLDER MASKER 阻焊层上,要避开过孔和走线,

    丝印层刚好可以吧,我的理解是丝印和你说的图片的样子差不多,然后我在说明文件里写明需要的材料和厚度就行了吧?

网友B:
    那放在丝印试下吧,出光绘的要在丝印层里选上shape,写上你要的板厚,材质,和阻抗要求,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放在丝印试下吧,出光绘的要在丝印层里选上shape,写上你要的板厚,材质,和阻抗要求,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样啊!!是在相应的层加copper吧,不过板厚,材质和阻抗是在另外附加的说明文档里注明的吧

网友B:
    那你的铜皮的网络是什么属性?要给附GND的网络,
你放在丝印层出来的COPPER很可能会被白油盖起来,最好还要给板厂注明,
恩,你的要求用说明文档一并发给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铜皮的网络是什么属性?要给附GND的网络,
你放在丝印层出来的COPPER很可能会被白油盖起来,最好还 ...

    恩,非常感谢,已经发出去做了,到时候看看效果

楼主(2015-01-02):
    时间过去好久了,都已经辞职啦,效果没问题

网友A:
    快过年了  怎么辞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过年了  怎么辞工?

    唉,崩提了,伤心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终奖 呢

坑爹的公司就是不想给年终奖,年底裁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坑爹的公司就是不想给年终奖,年底裁人

次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奥!

现在正在找他们要补偿,工作也俩年了,项目OK了,就裁人,蛮间的

网友(点评):
被裁是有补偿的,(N+1)*工资,来年好好加油!

网友(2016-04-23):
可以专门定制吧~

网友(2017-03-21):
PI 加强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