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怎么把电容电感及IC的S参数提取?

楼主(2014-08-29):
有人知道吗? 请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1.测试提取,这个不必讲只要你有设备有治具,测完了导出touchstone就可以用。
2.仿真需要电容,电感的结构及材质参数,例如MLCC你要知道陶瓷的dk,df,导体的permeability,结构尺寸参数。

网友B:
器件的S参数必须来自测试,否则不可信。不是使用某个软件可以提取的,和pcb走线不同。

网友C:
FYI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383-1-1.html

Full Wave Capacitor Modeling.pdf

楼主(2015-11-20):
引用 网友C:
FYI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383-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测试提取,这个不必讲只要你有设备有治具,测完了导出touchstone就可以用。
2.仿真需要电容,电感的结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S参数必须来自测试,否则不可信。不是使用某个软件可以提取的,和pcb走线不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