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如何设置才不会画的过程出现像图片那样?

楼主(2014-08-29):
protel99SE如何设置才不会画的过程出现像图片那样?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A:
如果是说走的直角线,请试试shift+空格,可以切换走线方式,如45度、直角、圆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说走的直角线,请试试shift+空格,可以切换走线方式,如45度、直角、圆角等

画的过程出现如图所示的焊盘绿色,画完就正常,请问如何设置画的过程才不会出现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的过程出现如图所示的焊盘绿色,画完就正常,请问如何设置画的过程才不会出现那样?

发图

网友:
DRC提示吧,走线间距改小一点试下,我通常关闭这项,做完再打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