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unrouted nets如何解决

楼主(2014-08-29):
板子连线连完了。用status查看有没有漏连接的。第一次遇到unrouted nets显示没有完成,可是unrouted connections又显示完成。上图。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A:
    好犀利~~你都对软件做了什么.....
    有unplaced symbol的时候会那样,不过你那项也是绿的.........dbcheck下?板子上有net么?

网友B:
    运行database check一下吧,Tools里面的Dbdoctor,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database check一下吧,Tools里面的Dbdoctor,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恩。好的。谢谢。周一的时候试一下。忘了把文件带回家了。用了这么久的软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犀利~~你都对软件做了什么.....
    有unplaced symbol的时候会那样,不过你那项也是绿的.........dbcheck下? ...

    我没动软件,板子上报告,全部net连接好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诡异了。周一回去dbcheck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把某些电源的NO RATS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把某些电源的NO RATS打开了

能解释的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