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的VREF和VTT

楼主(2014-08-30):
请问DDR2的VREF和VTT可以接在一起吗?我看有些开发板分开了 有些又接在一起了?

网友:
不要接在一起,VTT的电流大,VREF的电流小,容易被VTT干扰。

网友(2016-08-23):
VREF要求比较高 纹波要求25mv左右,不能和vtt 同层走线,如果不能避免  建议间距大于150mil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