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参考网上设计的红外发射电路,高手鉴定下

楼主(2014-08-30):
有七个红外发射LED,每个都是如上的电路

目的是想增加红外发射的距离。用了两个二极管稳压(或者用1.2V的稳压管),想要一个稳定的射极电流,实际我把射极电阻改成33R,最大发射距离只有5米左右,不是很理想。

后来又去网上看资料,改成如下电路,把上面的电路改成一个三极管控制7个红外LED,上面是七个三极管分别控制7个红外LED

TSAL6200的参数如下

3.3V是电池供电,所以我加了两个二极管稳压(1.2V)为了获得稳定的电流。

这样设计电路是否OK?

楼主:
周一拿实际数据测试下

网友A:
lz确定这样可以?每个红外管有压降把,貌似是1.4v左右(记不清)。7个二极管应该不行把,你这样接,两个Vbe算1.4V,C点电压起码也1.4V以上,最多只能驱动一至两个把。不太懂,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这样可以?每个红外管有压降把,貌似是1.4v左右(记不清)。7个二极管应该不行把,你这样接,两个Vbe ...

恩,能串多少个,我等下测试下,两个至少可以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能串多少个,我等下测试下,两个至少可以串的

估计就两个。等测试数据

网友B:
    第一的图,把基极电阻改小点,如2K;把射极上的电阻改到集电极上,与D7串联,D17和D24不用。这种只是小功率的方法,要想做得好,就用恒流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的图,把基极电阻改小点,如2K;把射极上的电阻改到集电极上,与D7串联,D17和D24不用。这种只是小功率 ...

恩,现在已经调到20ma的电流了,但是想再增大貌似不可能了,因为LED的压降太大了,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