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Error* ipcBeginProcess: Cannot launch server 'cdsServIpc'

楼主(2014-08-30):
求助:E- *Error* ipcBeginProcess: Cannot launch server 'cdsServIpc'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运行什么程序时出现的,有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什么程序时出现的,有代码吗?

ipcBeginProcess在allegro15.5调用VB程序时提示该错误,后来我找到原因啦,cdsservipc.exe是要在***\SPB_15.5\tools\bin文件夹下,但15.5实际在***\SPB_15.5\tools\dfII\bin下,所以只要拷贝就可以啦,但16.6的cdsservipc.exe给15.5是不能用的。

网友(2020-07-28):
请教一下,cdsservipc.exe这个是用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