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VTT问题

楼主(2014-08-31):
DDR2的VTT不能用一般的LDO供电吗?请问TPS74401这款芯片可以给VTT供电吗?

网友:
一般专用的VTT供电芯片会比较保险,主要考虑的是,VTT最好放在VDD的中间,LDO就无法保证,只能配一个特定的值。比如DDR2的供电是1.8V,但DCDC出来的电压有2-3%的偏差,如果你认为VTT应该是0.9V而用这个0.9v的LDO的话,有可能偏差就会大些。而专用的VTT LDO是参考VDD电压的一半,不管怎么变化,输出都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比原生的0.9V的LDO准确。

网友:
还有一点,VTT的电流大。一般都要用专门供电IC比较保险。

网友:
可以采用LDO,个人觉得重要的应该是瞬态响应,VTT在实际中电流主要以瞬变电流存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VTT不可以直接用VDD分压来得到吗?当然前提是输出电流够VTT、VDD的消耗。

网友:
这个74401我用过,好像效率不是很高。建议还是用TI推荐的配套电路吧。

网友:
可以够用   VTT主要考虑的是瞬态响应  稳态电流不大  瞬态最大可以3A多  LDO的话这个是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VTT不可以直接用VDD分压来得到吗?当然前提是输出电流够VTT、VDD的消耗。

呃  大哥  这个可不是什么PLL  REF电压    电阻分压  几个mA可以  VTT这种  瞬态两三A的   您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  大哥  这个可不是什么PLL  REF电压    电阻分压  几个mA可以  VTT这种  瞬态两三A的   您觉得呢

多谢多谢,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