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DC-DC DOWN芯片。

楼主(2014-08-31):
大家有没有好的DCDC DOWN芯片推存,要求是输入电压最高40V,输出至少3A,并且可ADJ,静态电流要求小,并且价格便宜,普遍使用过,无问题,带过热保护,谢谢各位了

网友:
控制器?整合续流二极管?整合电感+续流二极管?

网友:
Mark 一下,40V输入的还没用过

网友A:
TI家有一堆 还有电源设计软件 价格便宜 我用过tps5420 不过那个输入最大36V 输出电压可调 持续输出电流2A 你可以选个大的

网友:
用過 LM25085MY,還不錯。 4.5V ~ 42V 輸入,可達 5A 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家有一堆 还有电源设计软件 价格便宜 我用过tps5420 不过那个输入最大36V 输出电压可调 持续输出电流2A  ...

估计嫌TI贵了

网友:
LM2576/LM2576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