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pads9.5设置线宽快捷键?allegro是可以的

楼主(2014-09-01):
   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的帖子,地址如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CF%DF%BF%ED

    不知道pads9.5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期待啊

网友A:
    木有,只有W(n),
不过没试过用录制的那种方式!
期待用过的大师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只有W(n),
不过没试过用录制的那种方式!
期待用过的大师讲解下,

W是会的,只是还要敲,麻烦点,如果设置成一个键是一个固定的宽度,想想挺好

网友B:
    利用宏命令就可以实现了。详细录制方法见书的第19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宏命令就可以实现了。详细录制方法见书的第19章。

    谢了,jimmy大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8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