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拓扑结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01):
想把几对差分线进行等长设置,在进行拓扑结构设置时,发现,明明在PCB中,线已经连接好了。为什么拓扑结构中,没有显示连接特性。我手动连接后。然后更新设计规则,就弹出错误框。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A:
    差分等长应该用不到拓扑结构吧……你那个报错应该是因为你那个阻值模型(可能是导线电阻)没有连接,拓扑不完整,你需要根据你的连接关系把拓扑画完整。拓扑结构一般是用来设置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等长匹配,常用的就是一根线分成好几段,每一段都要匹配等长的时候才会用到,而且一般设置起来比较麻烦,一般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等长应该用不到拓扑结构吧……你那个报错应该是因为你那个阻值模型(可能是导线电阻)没有连接,拓扑不 ...

这个不是差分对等长,其实是几组差分对放在一起,做等长。现在我的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怎么用sigxplorer查看模型连接,都显示没有连接。我晕。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我现在做以太网的等长,用sigxplorer.发现也是同样的问题。是我哪里需要设置,而我没有设置吗?

网友:
    需要给器件加SIGNAL_MODEL properties先,是点击Edit->properties,然后选择comps以后加这个属性,然后好像还需要器件的模型之类的……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有点麻烦,几组差分一起你放在一个group里面做等长匹配也可以的,先把差分匹配等长了,然后再一起拖动匹配差分之间的等长

网友:
    同问,以前我电脑15.5.1是可以设置等长的,现在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sigxplorer里设置等长后一Update总提示拓扑非法,没法更新到PCB上,以前是可以的,并不是器件有没有赋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