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文件请教

楼主(2014-09-01):
请教有顶层、底层、顶层阻焊、底层阻焊还一定需要顶层、底层锡膏层(paste mask)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要顶层、底层锡膏层?在底层和底层都有贴片器件的情况下。因为在一个双面都有贴片零件的GERBER文件中没有找到paste mask文件,多谢了!

网友A:
不要Paste-Mask层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1.没有贴片件,全是插件。 2.零件封装大数量少,可以自己手焊。3.是不是和前板相比没有贴片件的移动,可以直接复用以前的钢板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Paste-Mask层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1.没有贴片件,全是插件。 2.零件封装大数量少,可以自己手焊。3.是 ...

非常感谢,你列的3种可能,只有第3种是有可能的,因为看了是双面都有贴片元件的,而且也不是封装打,数量小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