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选择

楼主(2014-09-01):
如下图1和2是三极管的参数在设计偏置电阻时,电压3.3V,电流iIc是按照图中那个来计算?

网友:
没有图片,图片用附件形式上传。

楼主:
不好意思,漏掉了

网友A:
做为放大用?还是开关用?
图1表示的是集电极最大的持续电流,超过此电流就会烧掉管子。

作为放大用的话,就看具体的要求偏置,内容比较多,不是一句两句说的完。
如果是开关用的话,就是看饱和电流,设置ib>(ic/hf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计算方法就是ic=hFE*ib;

问题是在这个规格书内怎么选择Ib,那行的参数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放大用?还是开关用?
图1表示的是集电极最大的持续电流,超过此电流就会烧掉管子。

做开关电路用的

楼主:
如图B按照10图进行偏置计算
已知VCC=3.3V Ic=150MA Ib=15ma Vce=0.3V Vbe=0.6V
1、Rc=(3.3-0.3)/150ma=20R
2、R1=(3.3-0.6)/(150-15)=18R
3.R2=0.6/15=40R
这样计算正确吗?

网友A:
简单一点,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还有简便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太简单了吗怎么没有人分享一下呢

网友:
hello ,楼主,你需问什么问题,请说。

网友A:
是三极管,开关电路的设计吗?你把你的要求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极管,开关电路的设计吗?你把你的要求说出来。

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具体参数就是上面三极管的规格书,供电3.3V

网友A:
你要做开关的话,一般就两个状态,截止和饱和,截止好说。
饱和的话,一般使得IB>IC/HFE(MIN),这样可以进入深度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开关的话,一般就两个状态,截止和饱和,截止好说。
饱和的话,一般使得IB>IC/HFE(MIN),这样可以进 ...

这个知道啊问题是怎么去设置上下偏置的大小。别人设置的都在10K以上,我这里计算出来只有几十欧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啊问题是怎么去设置上下偏置的大小。别人设置的都在10K以上,我这里计算出来只有几十欧姆,不知 ...

你的IC很大?如果IC很大,建议用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C很大?如果IC很大,建议用MOSFET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