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情况下phy的时钟可以直接由CPU提供

楼主(2014-09-02):
哪些情况下phy的时钟可以直接由CPU提供

网友A:
你是要问RMII和MII的吧,
RMII的数据线少了一半,所以需要50M,这个时候CPU可以直接给50M给他,还可以省点钱。
MII一般用25MHZ的晶体。话说能用晶体,也是可以外部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问RMII和MII的吧,
RMII的数据线少了一半,所以需要50M,这个时候CPU可以直接给50M给他,还可以省 ...

是这个意思,可是CPU为什么不能直接给25Mhz,这个程序应该不难,另外也可以用T触发器分频为原来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可是CPU为什么不能直接给25Mhz,这个程序应该不难,另外也可以用T触发器分频为原来的一半

这些CLK的精度要求高,一般都是直接分频和倍频出来的,不是程序高低模拟出来的,而且整数分/倍频的比较多,带小数点分/倍频率的比较少。
估计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25M的用IO口送出来的。
以上都是我猜测的,如有不对,还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