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生成Drill发生出错(an error extracting the drilling data),求指导

楼主(2014-09-02):
    2金币
    在NC->NC DRILL里面生成发生错误

    (---------------------------------------------------------------------)
(                                                                     )
    (    NC DRILL Log                                                     )
    (                                                                     )
    (    Drawing          : #Taaaaac03712.tmp                             )
(    Software Version : 16.6S013                                      )
    (    Date/Time        : Tue Sep 02 11:03:26 2014                      )
    (                                                                     )
(---------------------------------------------------------------------)

    ERROR(SPMHMF-335): There was an error extracting the drilling data. [help]
 ERROR(SPMHMF-336): Program terminated.

网友A:
    删除该tmp文件,重新出图

楼主:
    注:Database check 无错误。

网友B:
    看找一下看下是什么错误才能对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找一下看下是什么错误才能对症解决~

就是没找到,在论坛也搜到相同的问题,不过都没解决。

网友B:
    呃……那个后面的help可以点开么?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知道你出的是什么错误,那个提示只是说停止工作,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那个后面的help可以点开么?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知道你出的是什么错误,那个提示只是说停止 ...

不能点击打开,但是按F1打开。其实也就是在线帮助。内容如下:
nctape_full

Dialog Box   |   Procedures

Generates customized NC drill output files that reflect the parameters you set in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using the ncdrill param command.

If you choose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on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NC Drill generates a header in its output file that more fully uses the Excellon commands. The header starts with M48 and ends with % and lists tool specifications, the appropriate INCH/METRIC command appears, and LZ/TZ as required for padding the leading or trailing zeros in the data section. The Tnn tool-diameter specification codes expand to a TnnC.xxx format to specify the required router bit size.

In output files generated for same-size holes with identical plating but different tolerances, a different tool code is used.

    NC Drill output only applies to (circular) drill holes; use the ncroute command for slot holes. You can also run this command in batch mode using the nctape command.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the Preparing Manufacturing Data user guide in your documentation set.

Menu Path

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

NC Drill Dialog Box

Root File Name
    Enter a base filename for output text files before any appended extension. If you do not specify a filename extension, .drl is the default, which you can change by setting the ext_drill environment variable in the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available by choosing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nved command).The filename defaults to <design name>-<l1>-<l2>.drl, where <l1> and <l2> are the two drilled layers.
When you choose to generate 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 and non-plated holes, non-plated filenames are <design name>-np-<l1>-<l2>.drl.
Holes defined on the Padstack Designer with Non-standard Drill types of Laser, Plasma, Punch, and Other output to separate files named <design name>-laser, <design name>-plasma, <design name>-punch, <design name>-other. For example, for non-plated holes that use non-standard drilling, the filename is <design name>-laser-np-1-2.drl.
The naming conventions for backdrill files are drill-bd-top-<l2>.drl and drill-bd-bottom-<l2>.drl; for By Layer files, drill-bl-<l1>-<l2>.
Scale Factor
    Indicates the value by which all drill locations in the output drill files are multiplied, to scale the X and Y drill locations.
Tool Sequence
Specifies whether the tool sequence starts with the smallest drill size and increases, or with the largest drill size and decreases. The default is Increasing.
    Auto Tool Select
    Inserts Tnn tool-select codes into the data portion of the Excellon-format output file, instead of M00 stop codes for manual tool changing. Tnn codes automatically generate in sequence (for example, T01, T02, … Tnn).
    Tnn tool-diameter specification codes only append to the tool-select code in the header portion of the Excellon-format output file, expanding to a TnnC.xxx format to specify the required router bit size, if you enabled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in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For example, T01C.045 specifies that Tool 1 has a 45-mil diameter.
You can also opt to associate specific tool sizes with specific Tnn tool codes in an nc_tools.txt file, which is used if it exists; otherwise, NC Drill automatically determines the appropriate tools the design needs and assigns tool codes to them.
An nc_tools_auto.txt file is created for reference. A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when an nc_tools.txt file is not found.
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Non-plated holes

Choose to generate 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 and non-plated holes.
Repeat Codes
Specifies whether your drill supports repeat codes. Enabled by default.
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

    Choose to optimize drill travel on the NC Drill output files.
Drilling
    Each execution of this command generates one of the following drill output files, depending on which you have chosen. Layer Pair and By Layer drill-output file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Generating one type removes the other if it exists in the design.
    Layer Pair
Choose to generate drill output files that represent the holes to drill according to combinations of layer pairs.
For example, for a four-layer board using thru via technology, this option represents the via that spans layers one through four as existing on the layer pair "1-4."
    By Layer
    Choose to generate multiple drill output files that represent each hole to drill for each via as existing between one entry layer and one exit layer, typically used to meet microvia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for a four-layer board, this option represents the via that spans layers one through four as existing on layer "1-2," layer "2-3," and layer "3-4" and displays it in three different drill output files. Note that no output appears for layer "1-4." An <n> layer board therefore always has one fewer drill output files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layers, or <n-1>, because a hole starting on one layer has to at least appear on the next layer as well, and a hole never appears on only one layer.
Drill
Click to generate output files.
NC Parameters
    Click to access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dialog box.
    Close
    Click to save changes and exit the dialog box.
Cancel
    Click to close the dialog box without generating an output file.
View Log
Click to view details concerning the nctape.log file, including tool number information.
    Procedures

Preparing to Create Drill File Output

1.
    Run the ncdrill param command.
2.
    Complete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3.
    Click Close.
    4.
If necessary, create nc_tools.txt and nc_exclude.txt file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the Preparing Manufacturing Data user guide in your documentation set.
5.
    Continue with th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s, starting with step 2:

Generating Drill File Output with the User Interface below

Generating Drill File Output in Batch Mode
Generating Drill File Output with the User Interface

1.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Preparing to Create Drill File Output above.
    2.
    Run the nctape_full command.
3.
    In the NC Drill dialog box, enter the Scale Factor.
    4.
    Click Drill. The tool creates the output files using the name you specified in the Parameter File field of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The following message appears in the console window prompt:
nctap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5.
Click Close.
6.
Verify the results with the explot command.
Using an output file from the nctape command (the .drl extension is optional), explot generates two files, outputfile.plt and outputfile.ctl. You can use the outputfile.plt file to drive a penplotter.

Generating an NCdrill file in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1.
Choose 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
    2.
    Click NC Parameters. The NC Parameters dialog box appears.
3.
    Enable 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to generate a header in the NC Drill and NC Route output files that uses Excellon commands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header starts with M48, lists the appropriate units (INCH or METRIC), and the Tnn tool-diameter specification codes expand to TnnC.xxx format to specify the required router bit size and end with %.
4.
Click Close to save the settings.
5.
    Enable Auto Tool Select in the NC Drill dialog box to insert Tnn tool-select codes into the data portion of the Excellon-format output file, instead of M00 stop codes for manual tool changing. Tnn codes automatically generate in sequence (for example, T01, T02, ... Tnn).
6.
Click Drill.
You can also associate specific tool sizes with specific Tnn tool codes in an nc_tools.txt file, which is used if it exists; otherwise, NC Drill automatically determines the appropriate tools the design needs and assigns tool codes to them. An nc_tools_auto.txt file is created for reference. A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when an nc_tools.txt file is not found in the ncdrill.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该tmp文件,重新出图

tmp文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

大神 我搜索整个计算机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那个后面的help可以点开么?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知道你出的是什么错误,那个提示只是说停止 ...

谢谢。。。

网友:
    把brd换个文件夹,然后drill试试..
    不行就排除法,先把过孔删掉试试,不行再删直插pin,知道行了,就知道是哪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

    是呀,具体原因不明,不过复制出.brd重新生成却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具体原因不明,不过复制出.brd重新生成却不会~

    复制到新文件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到新文件夹呗?

    嗯。。。就把.brd单独复制。。

网友D(2014-10-10):
引用 楼主:
    嗯。。。就把.brd单独复制。。

    复制文件到新的文件夹??? 为什么我复制还是出不了?找出问题原因没?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制文件到新的文件夹??? 为什么我复制还是出不了?找出问题原因没?求解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复制出来就不会了 现在也没发生那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复制出来就不会了 现在也没发生那种情况。

    ENV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V的问题

    这么说你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你搞定了?

    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滴

高手啊,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E(2017-06-26):
    这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怎么解决??

年代有点久了 现在没遇见过了;你试试楼上说的。

网友(2018-08-22):
    @gl2050,您好,您的问题现在我也遇到了,请问您是怎么改的ENV文件呢?分享一下经验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ENV的问题

    您好!您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ENV 文件需要修改什么内容呢?可以分享下经验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复制到新的文件夹中还是不能出,现在只剩下重新安装软件这条路了,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ENV 文件需要修改什么内容呢?可以分享下经验呢?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 ...

16L,当时应该是把.brd复制出来的,放到其他地方,就好了? 你不介意的话 发给我试试

网友:
    我也把文件复制到别的地方,但还是不能生成钻孔文件。我现在已经重新安装软件,原来不能生成钻孔文件的PCB已经可以再继续作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应该是安装文件有问题。谢谢关注。

网友(2021-07-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ENV造成的,但具体是哪里问题不知道,换个PCBENV文件就好了。可以通过修改环境变量HOME值来解决

网友(2023-12-07):
    是软件本身text的设置路径丢了,重新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G(2024-04-22):
1. ENV 文件里面 set textpath =    这一项的路径如果不正确的话,输出钻孔就报错误   “ERROR(SPMHMF-335): There was an error extracting the drilling data” 。
2. 在ENV文件中将这一行删除,或者重新设置正确路径,报错就会解决。
3. 这个错误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从另外一个机器上拷贝了一个ENV文件过来使用,但是之前机器上 Textpath设置的路径,在本机上不存在,就会导致报错。
4. 前面说text路径错误的的确实是这个相关。 重装软件的就不说了,相当于重置了env设置内容。还有说删除tmp文件的,这个说法我没有验证到。因为tmp文件是生成钻孔文件的缓存文件,操作前后,会自动创建和删除,所以有小伙伴找了整个电脑都没有找到tmp文件。
5. brd 复制到另外的文件夹,或者subdrawing整板内容,新建brd,我都是过,解决不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G:
1. ENV 文件里面 set textpath =    这一项的路径如果不正确的话,输出钻孔就报错误   “ERROR(SPMHMF-335) ...

楼主 你好。我看ENV 这个路径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如下:set TEXTPATH = . $ALLEGRO_SITE/extracta $GLOBAL/views
set TEXTPATH = . $ALLEGRO_SITE/extracta $GLOBAL/text
电脑里面装了16.6 和17.4 之前是两个都可以用,现在17.4就是钻孔出不了,但是其它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5-04-28):
发错了,请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