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基板设计中求指导

楼主(2014-09-02):
本人在进行基板设计过程中,在导入die 信息时,其会出现这样报错,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把这层的间距规则设小点就行了,不改也没问题,直接忽视,不影响设计。

网友B:
smd to smd的间距太小了,在constraints manager里面把规则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把这层的间距规则设小点就行了,不改也没问题,直接忽视,不影响设计。

ok , 感谢各位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d to smd的间距太小了,在constraints manager里面把规则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ok , 感谢各位大神, 谢谢

网友C:
    楼主你的那个导入文件能否共享一下呀,让我也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那个导入文件能否共享一下呀,让我也练习一下

我这是用的公司的netlist , 这恐怕不能共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的公司的netlist , 这恐怕不能共享吧!

哈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把这层的间距规则设小点就行了,不改也没问题,直接忽视,不影响设计。

非常感谢大牛帮助,另再请教一问题
    已经完成了die dad 到finger 的wire bond 线,需要完成pad 与ball 的布线,现在我自己有ball map 在手中,
如果按照毛大的那个小软件,我该怎么将ball map 导进去,完成ball 与pad 布线了??谢谢大老了!

网友(2014-12-26):
    最终的各式还是一个 对应坐标的pin分布文件,如果Ball比较少,可以直接编辑成图中的格式。Ball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使用此软件非常简易.
ball 在excel中排布要按照jedec的定义顺序,否则会出错。 可以使用这个转换“fp_excel2apd_v1”

网友D(2019-05-05):
    fp_excel2apd_v1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D:
    fp_excel2apd_v1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

    直接按照那个格式用EXCEL写就可以,再把内容转为TX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