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xlShapeMerge函数的用法

楼主(2014-09-02):
   我想merge两块shape A 和 B,有重叠,都是静态,我用这个函数axlShapeMerge(A list(B) 'check),但是没办法merge起来么?

楼主:
是同一层的,也没有报错信息

楼主:
原来改成axlShapeMerge(A list(B) 'quiet)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很不方便,请问allegro里面是否有这样的函数:可以merge同一层的所有shape?

网友:
呃  你可以merge 2个shape  不就可以merge你想要的一层的所有shape了么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不过一个函数merge 所有  貌似没有吧

楼主:
同一层的不相交的需要另外找出来再和相交的merge,有一点麻烦,不过写个函数应该可以解决的,就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