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获取文字的相关信息呀?

楼主(2014-09-02):
请问各位大侠获取文字的相关信息呀?比如我要获取REF DES/ASSEMBLY_TOP文字的字号和方向呀?

楼主:
各位专家去哪了呀?

网友:
摘自文档 skill+技巧:
常用两种方法来获取到Brd文件中的相关信息,其中第一种是使用axlDBGetDesign()接口函数获取顶层设计,然后不断使用访问属性的方式获取到其他对象;
具体的使用  axlDBGetDesign()->?? 来获取可以获得的对象和起内容  ,如果要指定查找框选什么的可以查看axlSelectByName等一些列select函数
另一种类似Show Element功能一样的操作方式,通过设置对象过滤器,选择高亮对象,获取高亮对象三个步骤获取对象列表,比如你这里就可以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text") , ?onButtons (list "all"))
          text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然后访问TEXT中的内容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
具体的得看你要干什么  只是获取TEXT进行操作,还是要对所属的元器件进行操作,选择合适的方法,不过不外乎上面两种 层层剥茧即可得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