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内电层有孔,删不掉,何解?

楼主(2014-09-02):
刚学cadence,16.5版本。练习画了一块板子,不知什么时候在板子内单层中出现了一个梯形空子,怎么删也删不掉,生成Geber就报错,根据报错的坐标,应该就是这个空子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因为里面有个小的shape(注意:不是viod)。在color dialog中,勾上global visibility,就能看见这个shape。用shaoe select选中该shape,将其转化成静态铜皮,其将自动消失。

网友A:
再次说明了:偷懒铺整张铜皮是个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说明了:偷懒铺整张铜皮是个坏毛病。

"偷懒铺整张铜皮"啥意思?这是指的偷懒,只铺铜皮是个坏毛病,还是因为偷懒没有铺铜皮是个坏毛病?

网友:
打开着一层的Bound看是否有外框,有的话选shape删掉就好了。

网友:
那是  被影藏的铜皮了! 打开bound!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