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gxplor 不能设置pin delay(16.6)

楼主(2014-09-02):
    1金币

网友A:
    Pin delay 並不是在SigXpolar 設置的 , 它應該是在 Capture 的 Part library 裡面來添加或是在 PCB 的 Constraint Manager 來設定.
    SigXpolarer 是看整個 die to die 或Pin to Pin 的長度, 並不會幫你看 Pin delay.

网友:
    一般常用的个别脚  直接在 Constraint Manager中设定  如果一个高速芯片  很多或者全部脚都要考虑 ,就需要导入 pin delay 文件来快速导入,具体的可以执行  file-import- pin delay  然后help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pin  delay file可以直接从器件官网下载 最常见的是比如altera的FPGA 一些NB的处理器啊  内存什么的

网友B:
    重装,我的很多同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有可能是你env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delay 並不是在SigXpolar 設置的 , 它應該是在 Capture 的 Part library 裡面來添加或是在 PCB 的 Cons ...

我想用这个设置规则!可是设置不了,重装系统会解决,但是想知道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我的很多同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有可能是你env的问题

重装软件不能解决,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可是重装系统太麻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