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40061的使用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4-09-02):
各位大虾好,最近使用TPS40061,32V~48V输入转28V输出,占空比比较高,跟TI给出的最大占空比计算会比较接近,上电,芯片会一直在响,开关,上下管的驱动波形都是一会有一会没有,而且波形不对
    是芯片本身出不来,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上图才能分析,

网友:
1,你确定是芯片响?   芯片如果发出声音  个人感觉那就可以丢了吧
2,你实际测试到这个结果的应用环境到底是什么情况   输入肯定是固定值是  开关频率又是多少  负载多重什么的
3,这是个电源  最关心的一点  起码输出对不对还没有说
个人经验  波形时有时无  负载过轻时必然出现  电感发声 要么没焊好 要么反馈环路待优化  要么就是LC共振了  芯片发声没见过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都是PWM和PFM混合的,在轻载时是PFM模式,所以开关管波形会很乱;测试时加上一定负载测试就比较好了。BUCK电路的占空比可以粗略计算为Vo/Vin。TPS40061需要设置开关频率的不知道你设置的是多少,一句话“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