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表单没有找到 menu 与 memo控件

楼主(2014-09-03):
比如我想用skill 编写个类似记事本软件,就会用到 menu 与 memo控件,没有找到,
请问哪有 form 的资料可查?

网友:
MENU应该只有右键POPUP方法
MEMO参考下面示例,注意换行符\r
fprintf(p "FIELD test\n")
fprintf(p "FLOC 1 11\n")
fprintf(p "STRFILLIN 31 200\n")
fprintf(p "FSIZE 31 8\n")
fprintf(p "ENDFIEL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