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板框问题。

楼主(2014-09-03):
附件为DXF文件,在导入到pads 中变形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求解答。

22.2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很怪,不知为何图形是一段一段的,不解。

网友:
    那是你没有遇到高手

网友:
    图中标记处断线

网友:
    重新在CAD里闭合后!再导入试试

网友A:
    直接导入后,在PADS9.5中进行闭合。

网友:
    要闭合。。不然导入PADS无法定义为板框

网友B:
    在PADS里面就有合并

网友:
    我在PADS9.5中导入你的DXF文件后,也变形了,看PADS的提示应该是DXF文件所画的板框有些问题,都不在同一个层上面,建议重新绘制板框图形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ADS里面就有合并

pads有闭合?我每次都是cad里闭合再倒入的,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ADS里面就有合并

哦,合并后再选择关闭才能改成板框,O了

网友:
    pads 导板框 确实比较麻烦 要闭合线

网友C(2014-10-13):
    已经导入到PADS9.5中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导入到PADS9.5中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谢谢了,能不能告诉我方法,还有我按照结构图画好的PCB板导出DXF图给结构工程师为什么尺寸有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能不能告诉我方法,还有我按照结构图画好的PCB板导出DXF图给结构工程师为什么尺寸有误差。

你给的DXF文件中所画的结构图中直接是以块的形式做好的,而其中有好几段线都是用半径非常大的圆弧所画,在导入到PADS中时因为块是个整体而PADS又无法完全显示那么大的半径的几段圆弧,所以导出后的结果是画好的结构图有好多处就乱了就是这个原因,那几处显示不正常的地方就是用非常大的圆弧所画的,将那几个地方转化为多段线就OK了。
至于误差可能是因为两个软件的精度不一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的DXF文件中所画的结构图中直接是以块的形式做好的,而其中有好几段线都是用半径非常大的圆弧所画,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辛苦了。

网友D:
    我也是在为此PADS导入DXF2D线图后无法闭合,也无法转化成板框,头疼,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在为此PADS导入DXF2D线图后无法闭合,也无法转化成板框,头疼,学习了,

    PADS里面可以闭合,不用在CAD里面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DS里面可以闭合,不用在CAD里面闭合

    你说的是合并吧,哪个只是把零散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框选是一个整体都选中,但用鼠标点击点一个线段就不会把整个选中了,还是一个单元体,例如:一个板框中有几个FPC座 位置,耳机做  TF卡座 按键等,这些都无法变成板框

网友:
    按住CTRL分段选中板框然后右键

网友:
    楼上用的是9.5版本吧?9.3的貌似没有这功能啊!

网友:
    如果有多线重叠现象,是不可合并改成板框。

网友:
    第一要新建立一个以MM为单位的新文件,第二复制板块一:一复制。第三解锁闭合!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后,在PADS9.5中进行闭合。

看到您书上说吧导入的dxf变成边框只要选中属于边框的2D线,然后右键鼠标,关闭,然后选择形状就可以了,但是我第一次试的时候是行的,重新导入一个文件选中边框以后右键关闭,再选择形状,发现所有的边框还是单独的线,没连在一起啊,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