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达人关于布线优化的取舍

楼主(2014-09-03):
最近布线工程师布线时做了一些优化措施。
1.对高速过孔做了优化,将过孔之间的铜皮都挖掉了,如图 ,但是挖多了就出现如下情况 ,从图上可以看出很多走线下的参考平面都不完整,断断续续,包括差分。
2.对某些高速差分做了包地处理
3.在混合电源层空余处铺了地。如图,白色是地,右侧是12v,左侧是1.2v

想请教大家对于这些处理的看法。

网友:
看有多高速,如果阻抗不连续的区域很小或者走线较短就不用担心

网友:
如果你再14bps以下或者你的线长不是很长,可以不用考虑问题1中的阻抗不连续。如果你想保证阻抗连续,那么你可以给信号线铺上参考地。
对于问题2,你的包地是没有问题,但是要要注意不要形成“孤岛”。
问题3,你的电源层在设计时,要注意电压差比较大的两个电源平面不要靠的太近。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14bps应该14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