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输出脚接的功率电感下能铺地吗?

楼主(2014-09-04):
开关电源芯片输出脚接的功率电感下铺地打地孔是有利还是有害?

网友:
上PCB 及SCH。
功率电感可以铺地,没有影响。 干净的地是在IC接地脚,输出电容的地最终是回到IC地打孔到GND层,或BOTTOOM层。保证 IC 输出--------功率电感----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极-------地-----回到IC 地, 这一段回路最小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画PCB的时候要求要掏空的,理论上是电感下面铺地会增加电感的并联电容导致SFR减小电感感性下降;个人认为如果电感下面铺地对回流没帮助的话就不要铺。

网友:
只有害处,影响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
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给电感散热吧。

网友:
大家所谓的不铺地是指所有层净空还是只有器件层不铺地?

网友:
所有层不铺地,电感这个地方干扰很大,建议都是挖空,免得影响其他.

楼主:
双层板的话,应该是回路优先考虑吧。

网友:
有人問過類似的問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700-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