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RESET讯号线要和地址线一起做25mil误差吗?

楼主(2014-09-04):
    今天看到一份DDR3的设计指南,里面提到RESET要和地址线一起做正负25mil的误差,感觉有点疑问,个人认为是可以不用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A:
    保险起见,做了最好,也不差这一根线。不过我们通常也不做reset的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做了最好,也不差这一根线。不过我们通常也不做reset的等长

有时那根是最长的,实在是不想大家为了它去加长。

网友B:
    我们以前做的时候地址线时钟线控制线好像全部在一起匹配等长……数据线单独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的时候地址线时钟线控制线好像全部在一起匹配等长……数据线单独匹配~

是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但是那根Reset要不要和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一起做等长呢?

网友C:
    一般按照手册来,但不是所有手册都有这个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但是那根Reset要不要和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一起做等长呢?

最好按照芯片手册来吧,它既然这么规定了,自然有它的道理,而且地址线之类的稍微长一点关系不是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按照手册来,但不是所有手册都有这个要求。

    不是芯片手册有要求,而是在网上看到有份DDR3的相关设计规范,说把这根reset规划到地址中和地址做等长,所以就有此疑问。就是想知道平时大家这根线有没有做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按照芯片手册来吧,它既然这么规定了,自然有它的道理,而且地址线之类的稍微长一点关系不是很大吧… ...

    芯片手册没要求哟,我自己在看别人总结的DDR3设计规范提到这上点才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芯片手册有要求,而是在网上看到有份DDR3的相关设计规范,说把这根reset规划到地址中和地址做等长, ...

网上的资料有些时候会误导别人,我们还是优先查看器件本身的datasheet,或者与ddr搭配的主芯片的datasheet,如果能得到很好的技术支持的话,那可以拿到硬件设计指南,里面多数会涉及到这个主芯片与ddr的layout要求。

网友(2017-03-27):
    The signal reset_n is not required to meet the skew constraints in this table.
XILINX的FPGA规范原话,楼主可以放心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