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合管电路的偏置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2014-09-04):
VCC是3.3V,左边三极管Q1,右边三极管Q2;

Q1基极电阻10K,输入级电阻上的电容,容量很小就可以,提高高频相应,加速上升沿变得更陡,因为三极管BE结存在结电容,和输入限流电阻形成RC低通滤波,加电容可以改善;我的输入时38K的红外载波,故此电容可忽略。Q2的BE极的电阻可忽略,然后我要计算Res1,怎么计算?希望每个LED分到的电流i在20ma以上,之前带动一个LED的时候Q2的Ic实测是可以达到20ma以上的,并联了之后总电流只有20ma,貌似没有想象得那样大的放大倍数啊

三极管是S8050,二极管是红外二极管TSAL6200,正向电压压降1.4左右

楼主:
Q2的BE间的电阻忽略,测得Q2基极电流有20ma左右的,但是射极电流实测出来也是20ma,相当于这个复合管没起作用啊,仅有一级放大

网友(点评):
LED的规格还没有超过极限条件使用的喔

网友A: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判定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为放大状态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为饱和状态,在这个状态下,IC不受IB控制。
发射极反偏,集电极反偏为截至状态

你的要求是需要工作在截至和饱和状态。RES1的计算只要保证IB2的值可以使得Q2在饱和状态即可。至于你说的没有并联的时候是OK的,并联之后的电流变小,这点我比较怀疑。Q2的基极电流不可能有20mA那么大,也不需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判定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为放大状态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为饱和状态,在这个状态 ...

20ma说的是峰值

网友A:
那你再自己仔细的测试一下。
Q2基级的电流设置为ib>ic/hfe。

网友B:
楼主还是确认下你的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你的三个极都是20mA明显有问题(有没有测错?)。楼主的电路图上没有很多参数,VCC?二极管正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确认下你的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你的三个极都是20mA明显有问题(有没有测错?)。楼主的电路图上没有 ...

哦,三极管是S8050,二极管是红外二极管TSAL6200,正向电压压降1.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自己仔细的测试一下。
Q2基级的电流设置为ib>ic/hfe。

又测了一天,LED的压降,导致实际Q2的CB电压仅有VCC-Vled(LED压降)=3.3-1.4=1.9V,因为我对比了,集电极不接LED,直接接3.3,当Q1射极电流20ma的时候Q2射极是可以达到80ma的电流的,但是串上LED后,Q2射极还是20ma左右,我怀疑是因为Q1输入时载波的关系,电流非常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测了一天,LED的压降,导致实际Q2的CB电压仅有VCC-Vled(LED压降)=3.3-1.4=1.9V,因为我对比了,集电极 ...

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又测了一天,LED的压降,导致实际Q2的CB电压仅有VCC-Vled(LED压降)=3.3-1.4=1.9V”----你没有加上串联电阻的压降
“集电极不接LED,直接接3.3,”-----不烧管子?

网友C:
楼上有几位说的对,此电路图:
1 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2 LED灯工作后的电流主要由与LED灯串联的电阻来决定,而不是由三极管驱动电流来决定的,这种应用只要求三极管的饱和驱动电流大于所有LED灯工作的驱动电流并留出一定安全裕量就行了;
所以楼主也不去纠结于三极管的驱动电流和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又测了一天,LED的压降,导致实际Q2的CB电压仅有VCC-Vled(LED压降)=3.3-1.4=1.9V ...

做测试,没有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几位说的对,此电路图:
1 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2 LED灯工作后的电流主要由与LED灯串联的电阻来决 ...

那何必还需要复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又测了一天,LED的压降,导致实际Q2的CB电压仅有VCC-Vled(LED压降)=3.3-1.4=1.9V ...

电阻就串了2欧姆,压降很小,如果20ma的电流的话那左后集电极的电压为1.86V,怀疑是不是红外载波的关系啊?我基极输入改成3.3V串1K电阻,然后再接一个三极管的话,测得电流时Ib=2ma,Ie=120ma,这个就满足三级管的参数放大倍数60-200,但是改成红外载波输入,经过一个三极管输出还是只有20ma,再接一个三极管组成复合管的话,电流并没有被放大,依然是20ma,我想的是,第一级输出20ma的话那电流已经很大了,应该可以让后一级的三极管达到饱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就串了2欧姆,压降很小,如果20ma的电流的话那左后集电极的电压为1.86V,怀疑是不是红外载波的关系 ...

感觉你的测试有问题,你的20mA用万用表测试的?如果是,那么这个是有效值电流,不是瞬时电流。而你的38K的载波是方波信号。
理论上你的电路没什么问题,你看下功能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测试有问题,你的20mA用万用表测试的?如果是,那么这个是有效值电流,不是瞬时电流。而你的38K ...

功能是满足了,只是这个三极管我测出来的状态我觉得不对,同样万用表测试的,不是载波的时候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0多ma,我现在就是想多串几个LED,如果可以达到100ma以上的话我串4个没问题,现在我只能串一个,目的是想得到最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是满足了,只是这个三极管我测出来的状态我觉得不对,同样万用表测试的,不是载波的时候输出电流可以 ...

串?还是并,并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串联的话要考虑压降。
你测量的是交流信号,不能用万用表测试,其实可以不用测试了,你只要测试两种状态
IN=1的时候,看是否满足深度饱和的要求。
IN=0的时候,看是否满足截止的要求。即可
不需要测试38KHZ,因为三极管的开关速度是远远大于你的38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还是并,并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串联的话要考虑压降。
你测量的是交流信号,不能用万用表测试,其实可 ...

并联,说错了。但是就你说的有效值吧,那么峰值肯定是有效值之上啊,这样测试还是能说明问题呀!电流不够大,没有饱和,可以测得CE,BE的压差都不满足饱和的要求,我理解是饱和的必要条件是CE,BE压降,充分条件是是I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说错了。但是就你说的有效值吧,那么峰值肯定是有效值之上啊,这样测试还是能说明问题呀!电流不够 ...

"我理解是饱和的必要条件是CE,BE压降,充分条件是是Ib"
能有如此理解,必须赞一个!

峰值在有效值之上,那你测试的有效值有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饱和的必要条件是CE,BE压降,充分条件是是Ib"
能有如此理解,必须赞一个!

嘿嘿,谢谢夸奖!
这么说,因为我的载波是高电平占空比1/3,所以峰值就是高电平的时候;
可能测出来的电流时一瞬而过的,但是我多次发送载波,我记下看到的最大电流记为峰值,或者你说的有效值,我起初是没有理解成有效值的,就说是有效值,我测得电流20ma,那么峰值电流应该是大于20ma的;
我的预期是希望我测得的数值在100ma(射极总电流),假如测得的电路50ma之下那么可以肯定还远未达到饱和。

在电流Ib增大的路途中先经过放大区再达到饱和区,此时阀门已经开到最大,Ic也趋于最大值了,所以Ic不再与Ib成线性关系了,再适当加大Ib就是深度饱和,我就是想得到这个状态。

根据S8050手册,Ic射极电流可达到500,再除以放大倍数50,那么我只要让Ib达到100ma左右,当然要稍微偏小的保证期间不顺坏。

200ma的话我只要让Ib达到20ma,按照放大倍数100计算,所以我这个达林顿是非常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谢谢夸奖!
这么说,因为我的载波是高电平占空比1/3,所以峰值就是高电平的时候;
可能测出来的电 ...

峰值电流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你要测试的话,只能用示波器。

200ma的话我只要让Ib达到2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何必还需要复合管?

此两只三极管组成的不是复合管,前面那只三极管是驱动管,减小对IO口的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两只三极管组成的不是复合管,前面那只三极管是驱动管,减小对IO口的影响的!!

驱动谁的?但是复合管就是这种接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流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你要测试的话,只能用示波器。

200ma的话我只要让Ib达到2ma,

这是我看到的杭州Broadlink公司的产品电路,那个47uf的胆电容不知是啥作用

网友(点评):
滤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电流用万用表测试不出来,你要测试的话,只能用示波器。

200ma的话我只要让Ib达到2ma,

要那么大电容啊,我还以为是维持高电平时间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那么大电容啊,我还以为是维持高电平时间用的呢

恩,
问下,你是要做蓝牙orWIFI转红外,放在客厅用的,是吧。
如果是的话,问下你的蓝牙用的哪个?你对蓝牙的软件开发熟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问下,你是要做蓝牙orWIFI转红外,放在客厅用的,是吧。
如果是的话,问下你的蓝牙用的哪个?你对 ...

我用的时zigbee,是放客厅用的,程序开发没问题,我已经调好载波了,示波器测试没问题,距离其实差不多满足距离要求了,我主要的目的是想降功耗,因为晶体管待机有功耗,这是我不想要的,他的功耗抵得上我那个MCU的功耗了,我是这么想的:加入复合管能达到100ma的话,那我两个三极管就可以驱动5个左右的红外LED,而不需要现在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LED,这在静态的时候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时zigbee,是放客厅用的,程序开发没问题,我已经调好载波了,示波器测试没问题,距离其实差不多满 ...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为了省电,你可以在前级的三极管的B端串个电容,然后并联一个二极管做钳位。
这样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为了省电,你可以在前级的三极管的B端串个电容,然后并联一个二极管做钳位。
这 ...

21论坛吧?哈哈,隔直通交?这个能省电?并联二极管是为了是发射机正偏吧,我之前设计的电路就是用两个普通的二极管串联并联在基极,但是实测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论坛吧?哈哈,隔直通交?这个能省电?并联二极管是为了是发射机正偏吧,我之前设计的电路就是用两个普 ...

恩,在21看的。这个确实能省电。
并联二极管是为了是发射机正偏吧,这个叫做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在21看的。这个确实能省电。
并联二极管是为了是发射机正偏吧,这个叫做钳位。

钳位电势,使得BE极正偏!后者是钳位的后果或者说目的,是这么理解么?

还有,链接给个看看呗,这个电容怎么计算啊,和那个三极管组成的多谐振荡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钳位电势,使得BE极正偏!后者是钳位的后果或者说目的,是这么理解么?

还有,链接给个看看呗,这个 ...

可以这麽说。钳位电路应用的很多,像那个VGH,VGL等电流比较小的,可以用多次钳位升压。
链接就不去找了,在21IC里面有。电容的计算,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是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麽说。钳位电路应用的很多,像那个VGH,VGL等电流比较小的,可以用多次钳位升压。
链接就不去找了 ...

那需要用两个二极管串联钳位吧,一个二极管只有0.7V压降吧
我用万用表测两个1N4148貌似压降应该在1.2V左右吧,明天试试看你说的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需要用两个二极管串联钳位吧,一个二极管只有0.7V压降吧
我用万用表测两个1N4148貌似压降应该在1.2V ...

不需要用两个,一个就可以了,你可能没有明白钳位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两个,一个就可以了,你可能没有明白钳位的原理。

就是两段电势差吧!如果二极管负极接地,那另一端就钳位在0.7V左右,如果负极接5V,那另一端就是5.7V;正极接地,则另一端-0.7V。。。
希望没理解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两段电势差吧!如果二极管负极接地,那另一端就钳位在0.7V左右,如果负极接5V,那另一端就是5.7V;正 ...

所以是正级接GND,负级接电容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正级接GND,负级接电容端。

哦!3Q,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正级接GND,负级接电容端。

搭了电路测试OK,之前没算好这个电阻,现在这个阻值OK的,假如将7个LED并联然后串在射极和地之间效果会怎样?差点还是好点?

因为我觉得射极放大倍数是1+Hfe,集电极是Hfe,但好像说共射极有较好的放大倍数,现在犹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了电路测试OK,之前没算好这个电阻,现在这个阻值OK的,假如将7个LED并联然后串在射极和地之间效 ...

放在集电极就好,就多了一个IB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集电极就好,就多了一个IB的电流。

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