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主流单片机_MCU的ADC 检测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用单片机检测设备输入输出电流直接用mcu的AD脚检测?不知道行不行,        以往一直都是检测电压转换的,现在需要检测电流,使用手册也没有说到。纳闷了,见过别人家的板子上是可以,但是不知道那个什么芯片,没有丝印字样了。哎!

网友:
这个问题和ansoft有什么关系?
到硬件设计板块去问吧

楼主:
哎,失误,网络问题导致的。

网友:
可以使用MAX4070IC进行前端放大,你在电源线上串一个小阻值的精密电阻,再在电阻两端使用MAX4070做一个高端(位)检测放大器,然后输出给ADC采样,我现在也在做这个项目。qq511760409 索要电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