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引脚变成纯数字如何恢复?

楼主(2014-09-04):
一块PCB中的BGA封装, 在PCB中显示正常,焊盘引脚编号为A1,B1,C1.....等一直排下去。 但右键另存到元件库中时就变为纯数字1,2,3,4,5.....了,请问如果恢复?或如何在封装编辑器中重新自动排序?谢谢!

网友A:
在库参数编辑界面的【管脚】对话框中,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参数编辑界面的【管脚】对话框中,取消。

谢谢JIMMY大师

网友(2020-05-17):
在【管脚】对话框中,如何取消,可以具体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库参数编辑界面的【管脚】对话框中,取消。

你好,可以附加图片吗?谢谢